Z扫描实验中步进电机一维可控系统的开发设计---[请教]

楼主(2007-04-06):
<>如何用步进电机、丝杠、导轨设计一套:在导轨上放上样品,用步进电机驱动丝杠转动,使导轨上的样品沿直线前后移动 的系统呢?
<>希望得到高人指点,有图纸就更好了,多谢!

网友:
Re: 『求助』Z扫描实验中步进电机一维可控系统的开发设计

你所提到的系统是仅指   机械本体还是控制方面?

如果是机械本体的设计话 无非就是把你所说的组合在一起就是,具体的难点是楼主这个系统的运作环境,工作要求能详细点 ...
.............................
如果是控制方面的话,这是一个开环系统 建议直接用单片机控制应当是比较简单的
具体的话就不是很了解
.........
图纸方面的话
自己查相关丝杠参数 设计 选用合适的轴承 联轴器 就可以设计出来哈

网友:
Re: 『求助』Z扫描实验中步进电机一维可控系统的开发设计

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具体的图纸涉及很多具体的问题:例如控制精
度,运行速度,拖动的负载大小等等,光就楼主怎么简单的几句话是无法解决的。

网友:
Re: 『求助』Z扫描实验中步进电机一维可控系统的开发设计

既然是实验产品,那无非是做一个东东玩玩的而已!
如果资金充足,建议买一个现成的丝杆,然后问供应商要相关配套图纸(这是很容易要到的,因为你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只要装上一个架子就成,让供应商帮你出出主意,他不出你就不买)

至于电控方面,那也简单,花钱买一套步进电机和步进驱动,让供应商直接提供给你一个技术方案或是现成的例程。

你要的项目只要这么做就OK了,你就把自己当一个项目经理就成。完成的时间就看你每天打电话去催的勤奋程度了。

呵呵~~~

PS:图书馆现成的东西很多,但是要照着上面做的话,你遇到的问题可多出去了,呵呵~~~

楼主:

各位说得很有道理哦,我受益匪浅!许多具体问题,我也没考虑成熟呢。还要和老板商议一下。先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