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700℃的环境中金属可否进行使用粘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7-04-06):
各位老师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废气涡轮的内涡壳有裂纹,在废气的进气端,内外涡壳中有冷却液。废气排气温度大约在500-700℃,水温大约在70-80℃中间。不知可不可以用粘接的方法?如果可行,应该用哪种胶?哪里有生产或哪里购买?

 }

      谢谢各位。

网友:

按你说的方式,这是热裂,一般很难用胶补强,因为热裂会发展,但你可以用金属补强胶试一下,进口胶有几种,耐温200度没问题。

楼主:

因为是在废气排气的进气端,温度大约在500-700℃,所有如果200℃可能不行。

网友:

粘的方法可能不行,裂纹有多长?裂纹是否与冷却液相通?用焊的方法试一试,不过铸铁在焊接的时候要采取些措施,否者很容易产生新的裂痕,或者用铜焊看是否能焊的住

网友:

不妨试试锡补的方法

楼主:

只是不知锡补能够耐多少度的高温?

楼主:

还有因为是进口的涡轮,不知道铸造的材质。

网友:

用金属胶贝尔佐纳或乐泰的试试

网友:

乐泰有种胶水比较耐高温,具体型号我不太记得了
但好像也仅仅是用在密封处,而非粘接,不知道能否有用
你可以到网上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