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浆浇注法制备不锈钢多孔薄壁长管的可行性---[请教]

楼主(2007-04-06):
本在现在正在进行实验研究,采用粉浆浇注法制备不锈钢多孔薄壁长管,但现在遇到了很多的难题,请了解这方面应用的朋友给予帮助和指教,谢谢!

脱模问题

 B- Y

      我要做的不锈钢过滤管尺寸大概是外形直径为60mm,高度为240mm,壁厚只有2.5mm,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把浆料倒入石膏模中,内部的芯棒不好脱模,我选用的是内外都用石膏模具,内模采用的是一个实心圆柱石膏棒,外模采用的是两个半模(外模比较好脱模),所以现在样坯成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请朋友们多多指教。

 M/ Z

网友:
Re: 粉浆浇注法制备不锈钢多孔薄壁长管的可行性

你说的不清楚, 我知道有烧结体的滤芯,是粉末冶金的.

楼主:

归隐的SR71 : 你好!

 m

 现在我的实验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想请教朋友帮助一下,我用粉浆浇注成形法制备不锈钢过滤管多孔材料,尺寸上面已经给出了,我说的脱模困难是指,粉浆浇注到石膏模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干燥,在取出石膏模中的样坯时有困难,不知该怎样把样坯取出,我们经常在取样坯的时候把试样取失败,所以想与你交流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谢谢!

网友:

风过无痕 网友好!

为什么不采用失蜡法,用蜡做模不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syw  070407---20.04

网友:

风过无痕 网友好!

如果用4楼给出的方法,用石腊做模不行的话。还可以用下述方法:

你要做的管:外径==60   内径==55    长==240

事先用石腊做一个棒:直径==45    长240
然后再在这个石腊棒上,外裹石膏做成模,
经过一段时间的干燥后,要想取出石膏模,可以先加热让石腊先熔化流出,再弄碎
5毫米的石膏壳就容易了。

syw  070408---18.48

网友:

风过无痕,终于看懂问题了。

建议你在模型的外表面喷一层含氟的涂料,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归隐的SR71  友好!

风过无痕 网友在3楼发言中有一句话:……我用粉浆浇注成形法制备不锈钢过滤管多孔材料,
……

这说明,石腊模和不锈钢管之间,存在榫铆结构,石腊模不好脱出。

syw  070409---12.28

网友:

去问一下木模工,他们有办法。具体叫什么方法我记不清了。
大概的意思是;内模芯不要用实芯,用分块空芯,往中心抽出。(我以前干过木模工,石膏模没干过)
还有种方法;内芯让它留着,浇注后清砂时去掉。

网友:

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 网友好!

你的方案我想过,但做好的钢管内部存在合模线的问题。不光滑。

syw  070409---23.43

网友:

内模采用两层组合空心模,内层为分体。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如果考虑使用可以进炉耐烧的内芯材料,可以在烧结后脱芯

网友:

1.找些树脂做内芯,大约在400-500度左右即可气化
2.使用好的摸具,使粉末高温下接近熔点的温度下挤压,也可成型金属多孔材料。好像日本已有公司商业化生产了,孔隙度在10-40%

网友(2007-05-08):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

期待楼主的最新消息

网友(2010-03-23):
回复 网友A: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上线了?不知道LZ晓不晓得他的粉料具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