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数控 928 怎么建立工件坐标系?---[请教]

楼主(2007-04-06):
有谁知道 广东数控 928 怎么建立工件坐标系!! 谢谢!

网友:

把零件装好,启动主轴,在手动方式下,选一把刀在工件上车一个外圆,X轴不动沿z方向移出刀架,量出其直径,按“输入”在按X,在输入刚才测出的那个直径,按ENTER,这样X轴就搞定了。再移动刀架在零件上切一个面出来,Z轴不动沿X移出刀架,找个点量出长度,按“输入”,按Z在输入刚才那个长度,按ENTER就可以了。我们是928TE的哈~~

网友(2007-11-04):
那个系统的

问,我可以帮你的

网友:

看出来好像是车床。数控系统很多种,操作方法自然不一样。我也想知道该机床是什么数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