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4-06):
谁能讲讲三丰三坐标怎么使用的吗?比如怎么建坐标系,以前用的是海克斯康的,今天去面试的公司用的是三丰,感觉完全不一样,请问各位大虾用三丰的步骤是怎样的,我以前的是先建面,点,直线再建,可是现在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

我用过东精精密的,是先定坐标方向,然后可再定原点位置的。

网友:

我用过三丰的,建坐标系的话,也是面点线啊!!和海克斯康的差不多!!

网友:

蔡司 三丰,海克斯康的我都用过的,建立坐标系所有的三坐标都大同小异,不过海克斯康的迭代法建坐标我倒是第一回见过。
建立坐标系之前先看图纸上的零件坐标系和确定该坐标系的基准,一般情况下就是点线面之类的,最强的就是那种不规则的零件建立坐标系,没有基准面,没有基准轴,呵呵,我碰到过那样的零件的,很让人头疼。
如果你用过的话去面试应该没问题的,所有三坐标建立坐标系都差不多的。

网友:

看看测量的精度再说了!简单的尺寸无需要建立坐标系的!
如果是复杂零件的精密测量,是一定要建立坐标系统后测量的
我们通常过程都是手动操作,测量一些点,线,面,圆等最基
本元素,然后建立零件坐标系,走自动程序,重新测量开始测量
坐标系统的几个单一元素,二次建立零件坐标,就是通常说的精建
坐标系,再重新测量工件的形状位置公差等等,这样测量精度更高,更准确!

网友:

三坐标用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建立坐标系的用处只是方便你的每次重复测量相同的零件,建立在哪里都一样,只要能够正常地走完程序,用测量好的各个特征值根据图纸的要求再去确定你的精确的坐标系或者直接输出单一的数据

网友:

各位:
   在几何量尺寸测量中,最重要的是坐标系的建立,大家也知道不同的坐标系所测出的尺寸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测量时一定要慎重的看好图纸,并且使测量基准能符合图纸的要求,在设计中这些基准肯定是有它的用意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违背,对于一个专业的测量人员来说,它在建立测量坐标系时,它会考履到装配基准、加工基准及测量基准,最好是能统一,那么这样测出的来尺寸就是最理想的,对于Mitutoyo的CMM,建立坐标系时是很活的,可以先测出一个圆,并确定原点,在建立一个圆,确定为轴线,在测量一个面,确定为基准面,在依次把前面测出的两个圆确定为原点及轴线,那么这个坐标系就建好了,只是方法之一哈,千万记住,不要在没有原点的情况而确立基准面,否则在自动程序的测量中很不顺利,经常会撞机,个人的经验

网友:

建立坐标系的准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你测量的过程是否真确,零件在测量的时候不是先考虑怎样建立坐标系,而是看图纸,看需要你用CMM去做些什么,然后再考虑基准的问题,同意七楼的,检测人员要做得专业。一面,两空的基准,其实也就是点,线,面的延伸,建立坐标的方法很多的

网友(2007-10-20):
关于如何建立坐标系这个问题比较抽象,也就是说要根据实物,和图纸要求了.选取基准时要尽可能的找公共的基准,这样避免重复测量.如果是测量圆要素必须先测平面,设定基准面.若是圆柱则不一定先设基准面.

网友:
刚发了geopak的手册,希望能帮到你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page=1&extra=

网友(2011-07-14):
无论什么三坐标,建坐标系都是点线面啊!!和海克斯康的差不多!!

网友(2011-10-23):
思瑞三坐标的坐标系一般怎么建坐标系,现在只有2个圆怎么见坐标系,各位帮帮忙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