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杂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06):
我公司有一台开平机,现在液压泵有杂音,只是在加负荷的时候会出现,请问都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Re: 液压泵杂音的问题

呵,这应该是正常的,当液压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而磨损后,如果负载过就会出现杂音.

网友:
Re: 液压泵杂音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杂音,杂音又很多种,知道杂音是什么样的才能判断

网友(2007-05-06):

缺油,进油口堵塞,泵磨损,负荷过大.

网友:

其它地方正常吗?比如油够不

网友:

什么泵?叶片还是柱塞还是齿轮?

网友(2008-01-27):
油泵声音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进空气
吸真空
叶片卡死
配油盘磨损窜油
柱塞泵滑靴部分松动
泵胆定位销松动

网友:
进空气
吸真空
叶片卡死
配油盘磨损窜油
柱塞泵滑靴部分松动
泵胆定位销松动\
如果负载工作时油泵的声音和负载没有工作时的响声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确认响声大是均匀的一般是正常现象

网友(2008-04-06):
应该是正长现象啊因为泵时间长容积效率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