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作成后,有如下缺陷---[请教]

楼主(2007-04-07):
楼主 你好
刚刚加入论坛 有待指点帮助
我现在有一冲圆孔模 冲的材料是铝箔 厚度为0.05-0.08MM 每分钟为120次
结构简单  但模具作成后 有如下缺陷 1.因为间隙要小 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冲头与凹模抱住
2.因为硬度不够 寿命太底(我用的材料是Cr12处理后的硬度为HRC60)
现请楼主及各位老师多多帮忙 克服以上缺陷
另外推荐一种较好的材料及热处理方法
                                           不胜感激

网友:

SKD11或SKD61真空热处理60度

楼主:

你好 非常感谢能介绍 详细一点吗

比如什么成分  热膨胀系数小吗 耐摩擦吗

网友:

SKD61材料不好吧 热作模具用的
上下模尽量光滑应该会好些
韧磨次数多点 只能这样

网友:

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冲头与凹模抱住 是不是受热胀的呀?

网友:

估计受热膨胀后抱死。楼主是否可以换成合金材料。

网友:

我没做过冲模,请问各位老师,是否可借鉴塑料模具,在凸模处设根顶管,凸模退回时,工件就被顶管卡下.

网友:

第四楼有没有做过模啊,人家都是用SKD61的,用SKD61的材料做冲头,韧性好。

网友:

一般冲头和凹模不会抱住。

抱住的原因有很多,列举几项:
1、间隙小、冲头的固定不牢,冲头易脱出(即抱住)。
2、模具的冲头和凹模刃口部粗超。
3、间隙过大、毛刺大,冲头固定不牢易抱住。

网友A(2007-05-27):

用SKH-9的料.用慢走丝加工刀口间隙C+0.004冲头不要间隙

网友(2007-11-14):
引用 网友A:
用SKH-9的料.用慢走丝加工刀口间隙C+0.004冲头不要间隙

同意10楼的意见.

网友:
沖壓模具的硬度需要多少不清楚
不過用好一點的模具剛是必要的
贊成

网友:
下模孔是否能考虑放适当斜度

网友:
铝具有容易和冲头粘着的特性,这么小的间隙由于粘着磨损,铝会附着在凸模和凹模孔,使配合间隙消失最后抱死,需要使用特殊的冲压润滑剂来减小铝的粘着。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觀點,适當的冲压润滑剂,能大大減低磨擦力,另冲头進入下模亦不宜过深。

网友:
选好一点材料,冲压时加冲剪油

网友(2009-09-15):
凸凹模间隙小或者间歇不均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