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1.6m左右的数控折弯机

楼主(2007-04-08):
各位大陕哪儿有1.6m左右的数控折弯机,普通折弯机也行,现价位是多少?可以折到10.mm的碳钢板.

网友:

好象我知道的梁发记可以定做的吧??价钱也不是很高啊~~它的折弯机在国内技术也还可以的啦~

网友(2007-09-11):

应该不便宜,AMADA的1.6米的只有原装进口所以价钱不算便宜,但是相比国内的知弯机比较,性能和折弯的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AMADA的好用点
速度快啊 ~~!@~~~
  2米的江苏扬力的   应该可以吧

  10MM的精度应该不怎么高吧
!~~扬力的才8W

网友(2007-11-19):
需要定制!

公称压力为1250KN;工作台宽度2500mm。型号为WC67Y-125/2500折弯机。
下模开口选用90mm(按照1:9),可以折弯10mm厚Q235,宽度1600mm。当然全长2500mm这么厚的折不动的。
该机型需要定制的。属于非标机型。
无锡金冲的可以定制,价格8.5W。

网友:
你们都在胡扯什么??
他要折的厚度为10mm,如果按1.5米算的话,至少要140吨的折弯机才可以办到,
压力这么大,且这么短的机器全世界也没有现成的,要就定做,我现在在做一台
28吨的折弯机。

网友:
可以咨询一下百超AFM的数折,我记得有个型号EP16-160。(160吨)  022-69589988

网友(2008-04-14):
我这里有生产呀。1.6m的50吨

网友:
“新武”應該有賣,是日本東洋牌的,我們公司也在祂們那里買的,還蠻好

网友:
江苏金方原有      型号为 PR6C60×1550  0514-87871337

网友:
我这里有,是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两台,两米,80T,九成新,使用不到半年,价格面议,
电话:013584845959秦先生。

网友(2009-04-23):
我这有    160T    2米

     电话:15900827253

网友:
扬力的不要买,买就买金方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