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高速钢刀具和硬质合金刀具?---[请教]

楼主(2007-04-08):
请教各位前辈怎么选择这样的刀具?

 d& _% c

我现在是一学生!

谢谢!

+ K- m }& @8 v8 W- M Q

网友(2010-02-20):
看看加工材料啊

网友:
先看被加工的材料是什么,硬度多少等等,然后查刀具资料,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
根据加工材料,加工硬度,所用刀柄,选择合适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