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高速传动,最高能达到多少?---[请教]

楼主(2007-04-08):
齿轮高速传动,最高能达到多少?

楼主:
Re: 齿轮高速传动

用齿轮带动四根轴同时高速转动,是否可行?在绕线机中用到,望大虾指教

网友:
Re: 齿轮高速传动

应该可以吧!你可以说的再具体一点吗!

网友:
Re: 齿轮高速传动

这么很容易实现的,一个大齿轮可以同时带动四个小齿轮

网友:

齿轮的旋转速度取决于负荷、工作条件、齿轮的类型、加工的精度以及齿轮的材料等等许多因素,具体在设计手册里可以查到。绕线机使用一个齿轮带动4个齿轮用于绕线是可以的。要注意:1、要慢启动,慢停止;2、如果绕线的骨架不是圆的,绕线时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冲击使得齿轮工作时噪音很大,所以最好使用斜齿轮。3、因是高速旋转,要解决好润滑的问题,最好有一箱体,防治润滑油到处飞溅。4、齿轮的传动比,不要选整数倍,保证磨损均匀。5、凡是高速运转的齿轮,大多要硬齿面,并且要磨齿。

网友:
Re: 齿轮高速传动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现在用了没有,有没有什么结果呀

网友:

在绕线机中用到
这个对受力较小,是可以的
关键是看使用场合

网友(2008-01-15):
我做过15000转/min,40Kw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