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VMOA材料,用山特维克的刀具成本太高---[请教]

楼主(2007-04-08):
我们加工的产品(材料35CVMOA).用山特维克的刀具成本太高,不知是否有比较实惠的其它品牌刀具,向各位师傅请教,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瓦儿特怎么样,我曾经用过山特维克还可以

网友:

我们也用很多35CrMoA的材料,好象就用的普通的刀具,没听说买什么特别的
你们的硬度高吗?

楼主:
Re: 35CrMOA材料,用山特维克的刀具成本太高---[请教]

感谢各位,硬度比较高,所以不知有否与山特维克相仿,价格比较实惠的刀片

网友:

这种硬度还可以,可以用株洲钻石的刀片,如YBC251,YBC252加工

网友:

为了效率还是用山特的,我干过这种材料,速度相当快,任何刀具是比不了的,如果不要求效率;用一般的刀具低速加工。

网友(2007-06-17):

试试我的刀具

网友:

呵呵,我以前专用差的刀具,现在能用好就用好的,省心省力!呀呀的,平均效率还是品牌的便宜,不过要批量的才行!!!!受够了!

网友(2010-05-03):
Re: 35CVMOA材料,用山特维克的刀具成本太高---[请教
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