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脂环氧板加工效率,怎么提高?---[请教]

楼主(2007-04-08):
我厂有一批树脂环氧板需加工,由于下料是人工割的,外形尺寸还需加工,希望大家提供好的加工方法,长x宽x厚 450x450x10 长宽公差为正负0.1mm

网友:

可以开个模具,直接做成这个尺寸,不用再加工了。我们公司原来也是用大板加工。现在直接成型了,很方便的。

楼主:

 模具成本多少?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2008-05-19):
刨床可以直接刨吗?

网友:
昏啊,大家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10mm厚度的环氧板拿冲床开料就可以了,甚至把外型冲出来再铣精加工,你们以前怎么做的??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一批树脂环氧板需加工,由于下料是人工割的,外形尺寸还需加工,希望大家提供好的加工方法,长x宽x厚 450x450x10 长宽公差为正负0.1mm

网友A:
如果没有冲床呢?

网友:
冲床是肯定有的,只是10mm对于冲压来说绝对是个挑战,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冲床呢?

网友:
我看如果要求无多,就用手工角磨机上专用切割片下料就可以,人累一些就可以了该用人就用人吧

网友:
我们是用木工锯床加工的,你再装胩简易工装就搞定啦,只不过是粉尘大了些

网友:
环氧板现在大概是每公斤多少钱?

网友:
用卧铣压一箩,用盘刀铣很快

网友(2008-07-29):
哈哈,用带锯下撒
在在卧洗上用飞刀一下就好了
一天500快没有问题咯

网友:
下料时可以一下下几快
如果量大的话   在做一个大一点飞刀,效力就更快了

网友:
环氧板我加工过
好想有毒
而且加工后手上发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