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厚25mm的钢板上攻m4的螺纹---[请教]

楼主(2007-04-08):
怎么在厚25mm的钢板上攻m4的螺纹(我们希望提高效率,希望在加工中心上打)怎么才能不断丝攻?要选用什么牌子的丝攻。加工中心的转速和进给速度有什么要求?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需要那么深的螺纹吗?可以用一些进口的丝攻,具体参数刀具商会为你提供的,建议柔性攻丝,底孔做的大一些

网友:

瓦尔特,山特,肯纳,都可以问一下

网友A:

当我看到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加工,而是想这样的设计合理吗?有必要这样设计吗?我觉得在遇到不好加工的问题时,如果能够在设计上改进一下,将会给加工带来很多的方便和效益。对上述M4攻丝25mm,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改进图纸,使设计即能达到使用要求,又加工方便这才是好的设计。换句话说,设计者要懂加工工艺,要明白你设计的零件能不能加工出来。这件事使我想起过去我单位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技师,他看到设计人员出现类似的小失误,只要不会对产品有什么损失,他就会允许这个零件投产,并且把最难加工的工序交给设计者,一定要他自己动手加工,让他体会体会,从不直接批评,使设计者从中得到提高。我觉得,设计人员在设计完成后,一定要参与加工和装配,这是提高技术水平的最好办法。

楼主:

不是要25那么深,只要8mm深就可以了,就是怕在加工中心上打孔会断丝攻

网友:

支持黄包车!

网友:

楼主能把相关的信息说下吗?比如是要通孔还是盲孔,丝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必须攻25mm?如果不是必须的,那有何必攻这么深呢.

网友:

支持黄包车师傅!

从螺纹理论解释:一般只需要4.5圈螺纹已经足够,其它的已是多余的。

M4的普通螺母厚度为3.2mm,加厚的亦只不过5mm,有必要25mm的全牙吗?他的设计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2008-08-21):
引用 网友A:
当我看到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加工,而是想这样的设计合理吗?有必要这样设计吗?我觉得在遇到不好加工的问题时,如果能够在设计上改进一下,将会给加工带来很多的方便和效益。对上述M4攻丝25mm,我觉得最 ...

强烈支持黄保车大哥的地观点

网友B:
双向攻丝。。。。。。。。

网友:
搂主在1#提到

怎么在厚25mm的钢板上攻m4的螺纹(我们希望提高效率,希望在加工中心上打)怎么才能不断丝攻?要选用什么牌子的丝攻。加工中心的转速和进给速度有什么要求?

在6#提到
不是要25那么深,只要8mm深就可以了,就是怕在加工中心上打孔会断丝攻

搂主提供的还不太详细,比如钢板的牌号、功丝数量等等。

网友:
有可能受用的螺纹长度10mm就足够了,但是设计员画通孔方便啊!也可能确实需要通孔都不可知。不过我记得在以前我们公司一台XH714加工中心上打过这么深的孔,可能会更深。丝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多次攻丝可解决
先用短丝锥,再用长一点的,再长一些的。。。。。

网友:
M4,8毫米深的螺纹孔,钢件。直接买丝锥回来在加工中心上做就是了,不知道楼住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我可以向你推荐个设备,攻丝钻床。在线测试丝孔情况及丝锥情况。
功能很多,包括多孔的遗漏提醒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然设计不合理,如果可以改设计,改成沉孔,或者,不要设计成全螺纹,改成光孔+螺纹,

网友(2012-06-16):
引用 网友B:
双向攻丝。。。。。。。。

这样可以用吗

网友:
有道理,非常支持老师傅所说的!

网友:
同感,有些设计真的太不懂工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我看到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加工,而是想这样的设计合理吗?有必要这样设计吗?我觉得在遇到不 ...

支持黄包车师傅

网友:
楼主发帖问题含糊不清晰一是25MM钢板全透还是只加工一部分螺纹?

网友(2012-07-16):
支持黄包车师傅!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累人,M4 6个深够了

网友:
成量的平头丝锥   应该可以了  我没用过但是用过M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