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车多头螺牙?---[请教]

楼主(2007-04-09):
请教一下 如何车多头螺牙 比如说6头牙(请详细说明 最好举个实例)

 B! K H

还有车床上那个丝杠那种牙是什么牙 车的时候和车公制英制一样吗?还是说有什么要求

还有算锥度 是大头-小头/锥长,但那个车床上要调的度数是怎么计算 最好能举个实例 加以说明 理解

谢谢了

6 Z e

楼主:

有哪个高级工程师可以教教
谢谢拉
诚心请教

网友:

我们车间的师傅能做 但让我说我也说不上来

楼主:

我顶  怎么没人会吗?

楼主:

如果不知道几头牙要怎么算导程
还有锥度牙怎么车 锥度管螺纹怎么车
请高级工程师帮帮忙 指教指教

网友:

1、车床上的丝杆为梯形螺纹;
至于您其他问题,最好买本车工技术书看看。你这样问,别人很难回答的。
一般多头螺纹很少超过3头的,因为会引致导程过大。

网友:

我们以前车多头螺纹是用四爪,但如果同心可用芯棒.要看产品

网友:

多头螺纹
1数控车床
2普通车床
3(距形螺纹)普铣,加工中心。

导程是图纸要求,不用算。
多头起始位置间隔=导程/头数

网友:

数控车可以做,普车也可以,数控车我们做过,但是锥罗纹没有加工过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们最多做过10个头的螺纹塞规和环规

网友:

塞规、环规中径公差0.018

网友:

车锥度时,车床上调的是半角,下面的一个公式能帮你
半角:α       D:大端尺寸    d:小端尺寸      L:长度
2tgα=(D-d)/L=锥度

网友:

车多头罗纹很简单,不用太复杂。
比如车6头,一般图纸会告诉导程或螺距,车削时一般会打正反车车削。车完一头后,将小拖板前进L/6(L为导程),继续车第二头罗纹,每次都将小拖板前进L/6。这样一直车完第六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多头罗纹很简单,不用太复杂。
比如车6头,一般图纸会告诉导程或螺距,车削时一般会打正反车车削。车完一头后,将小拖板前进L/6(L为导程),继续车第二头罗纹,每次都将小拖板前进L/6。这样一直车完第六头。

说的对。。

 Z. Z% |

如果车锥牙在普车上就用靠模车是最有效率的,在数控上就很简单。。。

网友(2013-01-04):
那个东西从哪里找的,好东西,做多头丝杠可以找我{:soso__201027334396219750_1:}

网友:
你提的问题都是基本的问题,想学的话最好系统学习一下比较好

网友:
车螺纹指令G92 X_ Y_ Z_ R_  F_可以车锥螺纹,R是锥螺纹的直径差!F为螺距。
车多头螺纹G92 X_ Y_ Z_  F_  ,不过此F为螺距,在每车完一头螺纹后程序里得加上W(为导程的1/?)
有的系统支持车多头螺纹,就没有这么烦了。

网友:
看来你没什么基础,你的问题太多,很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