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鼠标问题?

楼主(2007-04-09):
各位前辈:

     我是一个pro/E新手,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样鼠标的问题,听讲座要用三键鼠标,但是我去市场打听了一下好像只有罗技的生产三键鼠标,其他都是左键右键和滚轮鼠标没有三键的鼠标 ,但是还要用就买 了一个花了三百多RMB,钱倒是值得花,总觉得是不是可以用左键、右键和滚轮的那种代替阿?请各位前辈给讲解讲解阿?

网友:

完全可以用,鼠标中键是可以按下去的,就相当于完成的功能。

网友:

其实没必要的,滚轮的就可以阿,技巧就不用说了吧,你自己多试几次就会知道里面的奥妙了,
do it now !

网友:

完全可以用的,我学的时候就是用的滚轮的.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我下班回去试一试 !

网友:

鼠标的滚轮和中键是一个效果
我们学校都是用的带滚轮的   感觉挺好用的
注意SHIFT  和 CTRL  和滚轮的配合使用    鼠标的左右移动和上下移动都会是不 同的作用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滚轮和中键一样的用嘛

网友:

我晕,我学的时候连滚轮都没呢
不是照样用的好好的
你为什么不先来问问再买啊
多花了300多吧,哎

网友(2011-11-06):
我也是学习这个软件才知道原来滑轮就是中键

网友:
用中键就可以了   鼠标的滚轮和中键是一个效果

网友:
你不会先 发论坛后再去买吗 就帮你省300  ,机械论坛还是个帮你省钱的玩站

网友(2012-01-07):
明确告诉你,可以代替

网友:
楼主不用买那么贵的啊,中间的滚轮就可以压下去的,滚轮就是中建

网友(2012-04-20):
何必啊,这浪费了呢。。。。。。。。。。。。。。。

网友:
用中键就可以了   鼠标的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