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升降台方案---[图,请教]

楼主(2007-04-09):
设计了一个自动升降台要求是工作台上的有机玻璃可以自动升降用一个电机+加速器驱动丝杠转动丝杠副再驱动装有有机玻璃的平板上升和下降上升和下降到要求位置后用行程开关断电停止原先考虑用线性滑块,但太贵现在的问题是丝杠转动时带动装有有机玻璃板的平板轴向转动我用两根与丝杠在同一平面平行的轴与有机玻璃平板上的轴承配合固定有机玻璃平板只做上下运动 以前从没做过非标设计,现在公司业没人给做审核希望论坛里的专家给些建议,指出方案的不足,完善一下,不胜感激! 付图

网友:

我建议:1.没有必要用两个光杆做导向,一个就够用了!
           2.电机最好才用步进电机.

网友:

具体要求是什么,有机玻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保护作用吗,有必要伺服+丝杆吗?导正部分没有问题,传动部分是否太过夸张?个人意见!

楼主:

谢谢2位的回复

和导杆配合的轴承会做上下运动,这样轴承内圈会和导杆产生滑动摩擦,但是我没找到那种没有内圈,轴承滚珠直接和导杆接触的轴承。不知道只用电机不用减速器行不行,因为需要电机速度很低。
有机玻璃生起来后,在工作台上做焊接演示,然后降下来就可以看到焊件。

关键这玩意从没做过,做好了,海不知道好用不要用,就怕花了钱还报废了,我就惨了。

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兄弟们多给些建议

网友:

和导杆配合用轴套即可,没必要用轴承;
速度很慢,肯定需要减速器.

网友:

搞个小电动推杆就行了, 不用整这么复杂, 我看你描述的要求好象不太高.

网友:

讓我臆測一下
這個圖分為3部份機構
a.上平板承載有机玻璃
b.中間連結螺帽與安裝limitswitch
c.底部與機架結合
按照你的設計,2根導軸與c機構連結,又與a機構連結
那只有b機構能夠上下運動
若要a機構做上下運動,則固定b機構,再將2根導軸不要與c機構連結
如此a機構即做上下運動
b機構上於2導軸接觸部份安裝線性軸承
螺紋則用梯形螺紋為佳
limitswitch亦可安裝於軸上

网友:

为什么不用液压系统,我个人对液压系统算是个外行,但我个人认为液压系统,通过行程开关等,较容易控制,精度与稳定性应该也不错

网友:

楼主,你的方案是可以的,二楼说的对,用步进电机,还是用两个光杆做导向,导杆上没必要装轴承,装导向套就可以,我单位有几台焊接设备与你的设计差不多,也是自制的,是用于真空焊接的伸降台,丝杠用梯形螺纹,注意润滑,丝母用黄铜,外观再好看一些。

网友:

如果光做直线运动可以考虑用直线轴承,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