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轮运行120小时,齿牙全部被扫光---[请教]

楼主(2007-04-09):
意大利图纸要求材料18NiCrMo5,热处理达到HRC60-62,深度0.5-0.8

3 ~7 a5 ^ c. m5 m

实际用20CrMnTi代替,实测HRC66

 u* K5 T

不知问题出在材料还是处理?

网友:

我认为是材料的问题.
HRC66证明材料表面很硬了,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齿牙被打了,说明韧性不够.
而从原来的材料看出,有Ni 和Mo这两个材料,而替代没有,只多了一个Mn和Ti,
Ni能提高钢的强度,还能保持良好的塑性和韧性.
Mo有抗蠕变能力.
但,Mn只是提高钢的强度和硬度.
Ti是可以用来改善焊接性能.
可以试一下5CrNiMo合金工具钢试一下.

以上是我的愚见.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热处理也有些问题,20CrMnTi硬度HRC66是不是太高了一点!

网友:

新产品;校核强度,查下机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
老产品;热处理工艺

网友:

楼上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见不到牙齿破坏情况,很难下决定。楼主最好上传两张清晰点的照片,并说明齿轮转速与工作载荷情况。

网友:

建议你用20CrNi2MoA
Ni可以加大韧性 Mo细化晶粒

网友:

太硬了,芯部韧性不够,容易剃光头.强度也要校核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请问20CrNi2MoA 和20CrMnTi哪个贵?

网友:

偶合器大侠:

您好!可以看出您在液力偶合器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敬佩!

( ?8 _( p2 k Q+ @( p- J# f

冒昧地相求一事,能否给我介绍一个煤矿带式机安装了液力偶合器的单位,我想参观一下,因为我单位希望开发适合带式机的液粘离合器,可惜对煤矿谁也不认识,只好求助于你,行吗?

液粘离合器

. V" w N* ? ~. d! T# O

2007.4.10

网友:

    轮齿折断有多种形式,在正常情况下,主要是齿根弯曲疲劳折断,因为在轮齿受载时,齿根处产生的弯曲应力最大,再加上齿根过渡部分的截面突变及加工刀痕等引起的应力集中作用,当轮齿重复受载后,齿根处就会产生疲劳裂纹,并逐步扩展,致使轮齿疲劳折断.
    楼主所采用的是20CrMnTi,如同小顾所说一样热处理硬度是否过高了.热处理硬度最好不要超过HRC63.

网友:
意大利图纸要求材料18NiCrMo5,热处理达到HRC60-62,深度0.5-0.8

 ^: d

实际用20CrMnTi代替,实测HRC66

不知问题出在材料还是处理?

网友:

偶合器大侠:

 R; p

您好!可以看出您在液力偶合器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敬佩!

冒昧地相求一事,能否给我介绍一个煤矿带式机安装了液力偶合器的单位,我想参观一下,因为我单位希望开发适合带式机的液粘离合器,可惜对煤矿谁也不认识,只好求助于你,行吗?

液粘离合器

2007.4.10

网友:

我想是淬火硬度过高.装配时有问题

网友:

建意做一下强度校合,在看看晶象,最好能鉴定一下端断口,分析打齿原因,再调整工艺以及热处理工艺,刀具及工艺参数!

网友:

这么高的硬度?!转速\受力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冲击载荷存在?齿轮运转时是否平稳,跳动量超差;抑或是支撑轴弯曲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解决措施如下:
1. 20CrMnTi的材料来源,贵钢的材料应是信得过的.
2.可采用 20CrMnH.
3.齿轮改模数或齿宽.
4.加等温正火.

网友:

如果是按照原图测绘的话,材料上的差别不会这么大,这么短的时间轮齿就失效,在未受到过载的情况下,有可能是热处理时未能使齿芯有足够的韧性所至,由于不知道你热处理的工艺,不好说,但齿芯部最好不要高于300HB 齿面58-62HRC 为好  66是有问题,渗碳问题不会太大,主要是后面的淬火,你用这种材料的齿轮应是在高速重载,质量尺寸都很小的地方 热处理不好还不如调资钢的效果呢,另外安装上有没有问题,主轴有没有弯曲,如果轮齿受载不均匀,局部受载过大....

网友(2007-06-13):

用15CrMo或20CrMo把,比20CrMnTi冲击韧性要好,就是贵了点

网友(2007-07-17):

20CrMnTi这种材料经渗碳热处理后表面硬度可达HRC58-63,芯部硬度只可达HRC35-40,但表面脆性加大,抗冲击性很差,若渗碳深度过深(超过一半)齿牙很容易就会被扫光,可换42CrMo

网友(2007-08-23):

这么不严谨的问题,很多人在瞎猜

网友:

15楼高见!!!要以事实为据才好判断!

网友:

材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估计是热处理出了问题,我曾做过一对汽车主减速器的盆角齿,也是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剃了光头,广东地区做热处理的水平好象不是很高,后来委给湖北的一家专业的汽车齿轮厂做的,一直用到现在,好几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另外你的硬度太高了,容易断齿。

网友:

看一下总装图,是不是在设计齿轮的时候,设计不合理,力矩不够,我公司都曾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20CrMnTi表面渗碳淬火后的硬度合理硬度最高在62度,楼主用什么方法淬到66度的,超出常规了,齿断应该是选材错误。

网友(2007-11-07):
硬度太高,推荐58-63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