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变量轴向柱塞泵---[请教]

楼主(2007-04-09):
恒压变量轴向柱塞泵,派克产,有吸油口,供油口,还有另两个口都干嘛用的?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有人说是泄油口,为什么有两个?其中下面一个接节流阀,回油箱前有单向阀,和循环油一起回油箱,上面那个直接回油箱,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Re: 请教-------关于恒压变量轴向柱塞泵

另外,那个单向阀加在油箱上面,可以甩掉吗?

网友:
Re: 请教-------关于恒压变量轴向柱塞泵

回油箱前的单向阀是个背压阀,一般是3公斤,产生背压以便使冷却过滤后的油液经过你所说的下面接节流阀的油口进入泵体,起冷却和润滑作用。另外一个油口是泵体内的泄漏油口。

网友:
Re: 请教-------关于恒压变量轴向柱塞泵

两个都是泄油口,接一个,闷一个,自己选择,根据实际情况,装不装单向阀也不特别重要!中间有一大螺丝,运转前要打开加满油,再闷上,否则伤泵,泄油口,出油口也要加满油后点动,看泵转向是否正确,再低压试运转,过一段时间再调定压力投入使用。溢流阀是安全阀,一定要注意!调压只调泵上的。

网友:
Re: 请教-------关于恒压变量轴向柱塞泵

我看你最好用上面的泄油口直接接回油箱,下面的闷上。

楼主:
Re: 请教-------关于恒压变量轴向柱塞泵

谢谢各位,那个单向阀有高频震动,单向阀压力1.6MPa,有几个液压站已经取消这个单向阀芯,可是问题大了:有的液压站运行良好,有的高压(29MPa)站的泵有异响,而且,有个别泵已经坏了,其中一个泵泵体爆裂,柱塞缸也爆了一块,打开观察,滑履磨损严重,柱塞内部无油,有烧蚀痕迹,柱塞中间的孔并未堵塞,应该是少冷却润滑。如果,两个都是泄油口,内部相通,有无必要这么设计?泄漏的油油压和油量能有多大?疑问中......

网友:
Re: 请教-------关于恒压变量轴向柱塞泵

自己看看吧

网友:
Re: 请教-------关于恒压变量轴向柱塞泵

如果我估计没错,你用的是PV系列,附上产品样本一页供你参考,请注意我涂上颜色的两处。

单向阀压力1.6MPa,你怎么得出的?循环系统通常压力不超过6公斤。

% b- U$ R \# n. |) r0 x

你可把图纸和材料表附上来,大家探讨一下,把单向阀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才拿到说明书,大卫说的有道理。循环系统压力10公斤,单向阀是新的,运转一段时间后不时震动,引起油箱共振,单向阀的公称压力是1.6MPa.是否初始调试不太合适呢?泵的损坏问题应该就是取消单向阀缺少冷却润滑的结果吧?如果把下面的口闷上,是否也会有一样的结果?兔子说的也对,有的泵就是上面有一个泄油口。和大家探讨真的长见识呢,衷心谢谢。

网友:

这个单向阀是必不可少的。取消单向阀或把下面的口闷上都有可能造成泵的损坏。
我怀疑单向阀选型偏小,满足不了流量要求,造成冲击引起震动,尤其是力士乐的S系列。所以让你把图纸和材料表附上来,才好建议你下一步的行动消除震动。

网友:

天际孤舟你把说明书发上来,让我们学习一下,资料尽可能全点-图纸.各种说明.产品型号.产品说明等以及系统图纸.系统说明,最好将该液压设备介绍一下,大卫你最好将你知道的这种泵的知识,详细的说明一下,这样才能学到知识,同时解决问题,你们能做到吗?期待中..........

网友:

附上产品样本一份,从PARKER网站下载的。

网友:

我是大卫 ,说明书上看这种泵可以并联一个泵,齿轮的或柱塞的,别的没什么特别,
你能具体说一下:下面的油口在25页图纸的位置,及接节流阀.单向阀然后和循环油回油箱的意义,
我这么请教你,你不会很烦吧,我只是喜欢把不懂的弄清楚,我在厂里有不懂的,碰到检修有时间就反复做试验,一直弄懂为止,虽然我下任务让别人干,但很多时候我是自己上去拆装,不干手痒,我办公室抽屉里都是液压零件,电脑里有许多各种液压资料,我把液压工作当爱好,
我上个月,装了一台恒压变量泵,美国产,就将下面的口闷了,用了一个月,生产反应还不错,我叫人闷的,所以我急切的想向你学习一下,请你不要保留!
因为我比较固执,所以请你说详细的,谢谢!

我决不是拿无知当个性的人!!!!

网友:

并不是“接节流阀.单向阀然后和循环油回油箱”,而是循环冷却系统的油分成两路,一路经过单向阀回油箱,一路经过节流阀、泵体下面的油口进入泵体内冷却轴承和缸体。单向阀的作用是建立背压,如果没有了,管路就等于直通油箱,压力为0,就没有足够的冷却油进入泵体内,重载的情况下会烧坏内部的元件。你的泵是vickers的吧,他有几种规格泵不需要冷却油,但是需要泄油回油箱。

网友:

“下面的油口在25页图纸的位置”  ——请你看8楼的附件,我已经用彩笔涂上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上面泄油口接单向阀回油箱,下面油口接节流阀循环油路,下面的油口是吸油口,主要是为泵提供冷却油,上面单向阀产生几公斤背压,让下面的油口吸入足够的冷却油,而这也是几种特殊泵型才有,不是所有恒压变量泵所必须,那么怎样区别这些泵?我觉得这很重要!请你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请看附件的循环站原理图和主泵原理图,注意涂颜色的地方。草图,比较粗糙。

“上面单向阀产生几公斤背压,让下面的油口吸入足够的冷却油”--不能这么理解,这是两个不同位置的单向阀,背压阀在循环回路上。

 N3 |

“怎样区别这些泵?”--看产品样本

网友:

上面油口直接泄油,下面接循环油路是为了产生3公斤背压,给泵内控制油路3公斤控制油,同时有冷却润滑的作用,单向阀背压过高,后果也很严重,可直接导致控制失常,将下面油口闷上,轻载时应看不出什么,重载时容易造成泵损坏,
我传一进口泵图纸,前面齿轮泵供油,后面柱塞泵工作,另外问一下我是大卫,你是干什么的?咋对这种泵很了解?

网友(2010-04-20):
循环油的压力10公斤,怎么打开1.6MPa的单向阀?单向阀的压力也能调?请教。 10# david1973

网友:
哈哈!高手很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