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蓄能器的容积?---[请教]

楼主(2007-04-09):
小弟正在设计一个矿井提升机的液压制动装置,在流量计算时不知是由泵的流量来确定蓄能器的容积?还是由蓄能器的容积来算泵的流量?

各位大侠帮个忙吧!

网友:

根据制动装置的要求,确定装置所需流量,再根据工作频率(间歇式或连续)和泵的工况,确定蓄能器容积,最终的保证是,每次动作都有足够的油液完成你所需要的工作。

楼主:

根据3楼的意思,是先确定泵的流量。但是这样泵给制动器供油的同时也会给蓄能器供油,这样不就会降低制动器的执行速度吗?这里好象矛盾啊!

网友:

不是,是根据制动装置的每次动作所需流量,再根据工作频率,保证每次动作都有足够的油液完成动作。如果制动器制动一次需要1升的流量,动作的最高频率是每3秒一次,那么蓄能器的容积要大于1。5升,泵的流量要大于1升/3秒,如果蓄能器用3升,泵的流量要大于0。5升/3秒,具体的匹配还需要考虑压力和功率。

网友:

5楼能不能具体解释下怎么算的啊,比如泵0.5L/秒,那蓄能器容积怎么得出??

网友:

首先要看你蓄能器是做什么用的,吸收脉冲还是辅助动力源,两者的算法是不同的,具体你可以参照液压设计手册计算

网友:

囊式蓄能器的计算方法如下:
如何计算充气式蓄能器的容量?
答:根据使用情况的不同,蓄能器容量的计算分为三种情况:
    (1) 作为能源使用,排出油的速度较慢时,蓄能器用来保持系统压力和补偿泄漏等情况,蓄能器内气体的变化状态,可按气温变化考虑,即:

式中    p0 —— 供油前充气压力(Pa);
        p1 —— 最高工作压力(Pa);
        p2 —— 最低工作压力(Pa);
        V0 —— 供油前蓄能器气体容积,即蓄能器的总容量(L);
        V1 —— 压力为p1时的气体容积(L);
        V2 —— 压力为p2时的气体容积(L)。
    由上式可知,当工作压力由p1降为p2时,气体容积变化量,即蓄能器排出的油量:

    于是蓄能器的总容积:

    (2) 作为能源使用,排出油的速度很快时,蓄能器内气体的变化状态可按绝热变化考虑,即:

    当蓄能器的工作压力从p1降为p2时,排出的油量:

    于是蓄能器的总容积:

    式中的符号含义同前。
    对于气囊式蓄能器的充气压力p0推荐:折合型取 ;波纹型取 。对于活塞式蓄能器推荐: 。
    (3) 作为吸收压力冲击和压力脉动使用
    ①吸收压力冲击(如阀门突然关闭等情况)时,可按下面经验公式计算:

式中    V0 ——蓄能器的总容积(L);
        p1 —— 阀门全开时油的工作压力(Pa);
        p3 —— 阀口关闭后允许的冲击压力(Pa);
        q —— 阀门关闭前管内的流量(L/min);
        L —— 产生冲击压力的管道长度(m);
        t —— 关闭阀门的时间(s),t=0为突然关闭。
    计算结果V0为正值时,才有设置蓄能器的必要,并且要尽量安装在发生压力冲击的地方。
②吸收液压泵脉动时,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V0 ——蓄能器的总容积(L);
        I —— 液压泵的排量变化率;
        Vp —— 液压泵的每转排量(L/r);
        K —— 液压泵的压力脉动率 ;
        pp —— 液压泵的工作压力(Pa);
        △p —— 液压泵的压力脉动。
    使用时,取蓄能器充气压力 。

网友:

不好意思,好多计算公式无法上传,请看附件

网友:

选择蓄能气,要根据用途进行设计皮囊式的主要计算它的容积和充气气压,

网友(2010-04-25):
我现在需要 蓄能器的选型计算 可是《液压工作手册》上写的太复杂了,我要选活塞式。
我没有声望了,不能下载您的资料,要是方便能发到我的信箱吗?谢了。liang198312@163.com

网友:
有一段时间没上了。需要东西才来找,愁死了

网友:
是不是 发帖就能得声望

网友:
我知道先计算出储能器的直径,但是不知道液压的理论行程跟实际液压压缩的行程的关系。

网友:
首先知晓打开制动器一个所想需要的流量,考虑你打算用蓄能器打开几个制动器,并且打开的频率,来计算你所需蓄能器的大小容积。蓄能器容积知道后,确定你电机启动频率来决定你液压泵的大小!

网友(2010-09-11):
我也一直在想怎么选型问题,蓄能器的计算能有几个例子么

网友(2011-03-11):
谢谢 资料相当不错 收下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需要 蓄能器的选型计算 可是《液压工作手册》上写的太复杂了,我要选活塞式。8 {8 a; s- h/ F4 q

网友:
声望怎么赚取啊!!!!!!!!!

网友(2011-05-09):
学习了  还是不明白 嘿嘿

网友(2011-08-25):
没有声望啊! 怎么增加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