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机械设计软件

楼主(2007-04-09):
近日找到个机械设计的好东东,输入数据即可自动得出相应参数,还可自动进行校核

网友:

打不开

网友:

楼上的没看好,解压后应该拷贝到D盘根目录下,才好用!
不过可惜这是没注册的版本吧?

网友:

请楼主说明怎么用的?

楼主:

       1、此版本为《机械设计系统2.0》的升级版,在界面及系统内部稳定性做了大量的改良工作,
               特别是在生成内容方面有大大的改进工作。

       2: *****************将PYF文件夹置于D盘根目录下****************

       3:此软件在XP系统,分辨率1024X768及显示器字体大小为大字体120DPI下调试运行。
          如为非XP操作系统可能需将GdiPlus.dll动态链接库的支持;否则弹出框提示
         无GdiPlus.dll动态链接库造成运行时错误而终止本程序的正常运行
          及运行后可能出现图像移位等现象。

网友:

可以打开,谢谢楼主的分享。不过只能使用20次。解压后将其复制到D盘即可。

网友:

《机械设计系统2.0》破解版。安装方法同上。
朋友给我时说是破解的,我没注册成功。但可登陆管理员在使用次数较少时改为20次。大家再试试。

机械设计系统 2.0.part01.rar

机械设计系统 2.0.part02.rar

网友(2007-09-28):
谢谢了谢谢分享。不过只能使用20次。解压后将其复制到D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