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驱动器内部插补?---[请教]

楼主(2007-04-09):
什么叫驱动器内部插补?

网友:

梁全 网友好!

插补是指X、Y两轴驱动使之走斜线而言。

驱动器内部插补,是指驱动器内部有事先编有插补程序的那种驱动器。

市场上一般的驱动器,是由方向指令和脉冲指令控制的,它的插补是由外部程序进行控制。

syw  070409---23.11

楼主:

syw开门造车 老师好!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