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液压马达做负载的动力源.....回路设计---[请教]

楼主(2007-04-09):
用液压马达做负载的 动力源,想得到很慢的运动速度,运行平稳,很小的无冲击,制动灵敏且响应速度快,应该怎样设计一条这样的 回路。。。。

网友:

制动灵敏且响应速度快: 选用一个带液压报闸的液压马达就行了,其余的回路用个普通的换向阀+单向节流阀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