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4pc,数控冲床文字变为日文了,如何改为英文?---[请教]

楼主(2007-04-10):
请教各位,我司一台数控冲床文字变为日文了,该如何改为英文,系统为fanuc04pc.

网友(2007-06-17):

这个很容易搞定的,是不是你们的厂里不给人家工资呀?

网友:

看说明书设置个参数

网友:

修改一下系统参数就ok了

网友(2011-01-16):
昨天我刚处理了这个问题,在P参数中的304号第七位若果是0改成1(不是反之)

网友:
参数3190为显示语言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