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5CRMO的硬度验收标准

楼主(2007-04-10):
紧急求助:

做螺母用的,调质后的硬度合格范围是多少啊?测试的布氏硬度值为290左右。

以前是45#钢,硬度验收范围是220~260HB。

( n) @- Z, C s+ c. P) h5 ~

网友:

35CrMo  退火后HBS<=229  正火后HBS241-286 3 C- b2 [' f P0 ^ R淬火+回火后HRC24-55(即HRC24=HBS245;HRC47=HBS449;HRC47以上没对应HBS值)  B硬度应根据零件使用性能来确定。% _5 h$ z* t J0 A [! E 楼主的螺母硬度可查下机械设计手册的螺母标准件硬度。

网友:

我们要求是HB260-320之间,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我们是压力容器用的不过不是主要部件要求也不十分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