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5KW的功率轉換成容量kva是多少?如何計算的﹖

楼主(2007-04-10):
55KW的功率轉換成容量kva是多少?如何計算的﹖

  j急。。。。。

网友:

KW   和KVA是同一个单位

网友:

相同的单位,都是U*I,但意思不一样。W是额定功率,VA是容量。一般说,“W”总是小于等于“VA”。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 W = VA×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在0~1之间,它表示了负载电流做的有用功(W)的百分比。只有电热器或电灯泡等纯电阻的功率因数为1。对于其他设备来说,有一部分负载没有作功。这部分电流是谐波或电抗电流,它是负载特性引起的。由于有这部分电流,所以“ VA”值比“W”值大,在功率因数为1时,“W”和“VA”值才相同。

网友(点评):
通常来讲,自然功率因数为0.75,采用静电电容器柜在变电所进行集中补偿后的功率因数,高压侧可达到0.95

网友:

谢谢 hunter-gun  的纠正

楼主:

謝謝﹗
   我遇到的情況是:55kw的電動機﹐我需要購買一台穩壓器來控制380v電壓的偏差﹐請問下我的穩壓器容量怎么選擇呢﹖
                 55x0.8x2(余量)   是這樣計算嗎﹖
       請教。。。。

网友(2008-01-19):
一般用KW除上功率因数

网友:
80---100KVA就能用了,银子多的话再大点也行~~~~

网友:
实际选用的稳压器要考虑到电机启动时的冲击电流(VA = W *系数/ 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