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酸洗,磷化)的应用范围

楼主(2007-04-10):
请教:

# } @& x% l0 R! J

酸洗,磷化处理在那些时候才能用?

网友:

我公司用的板材就是经过酸洗的,主要做液压油箱用。
还有汽车行业用的板材也是经过酸洗的
具体应用范围还有工艺 本人不慎了解。

网友:

静电粉沫喷涂的前处理!

网友(2008-01-06):
磷化的主要用途有三类:
1、磷化后浸油封闭,起最终防腐,一般采用高温,中温磷化,以锰系磷化防锈效果最好;
2、磷化后皂化,起冷挤压的润滑作用,有助于成型,防止损坏昂贵的模具;
3、涂装磷化,磷化后喷漆,喷塑,一般采用常温磷化液,膜层薄,以锌系,锌钙系为佳。

网友(2021-06-02):
磷化主要用于防锈

网友(2021-12-24):
酸洗磷化,喷漆。一般用于钢材质,薄板钣金件。
喷砂,喷漆,一般用于钢结构焊接件。

网友(2023-02-28):
我最近也在查找这类的问题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