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装配---[请教]

楼主(2007-04-10):
我公司一台1250T液压机滑块下行时缸体内发出响声,怀疑缸研了,缸和活塞配合尺寸是800H9/F9.我想知道回装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注意密封圈方向,其它的不好说,以前装过吗?没装过的话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

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重新装配时,需要注意的是:保证所有的零件和你拆下时没有多/少,
关键的一点,在活塞密封圈进入缸筒时,密封圈的唇口不卡滞,翻边,在活塞通过上腔的油口时,用木制或塑料辅助,防卡;导套在安装时同样注意,如果有斯特封或格来圈之类的密封圈,还需加热使用专用工具完成,总之根据实际情况了。可以咨询生产厂家。

网友(2007-11-07):
这样大的油缸最好找专业厂家维修,装配不好会产生漏油(内外漏油),一般油缸在装配时需要装配工装的。

网友(2008-01-18):
还要注意活塞与缸筒的配合间隙,尤其注意火灾支承环的外径公差。

网友:
1、选择适当的专用工具装配密封件;
2、密封件进入配合及经过孔槽时,防止密封唇边损坏。

网友(2008-03-12):
大家好,油缸的问题我略知一二,想交朋友的话请与我联系,13730069121王平

网友:
前两天我们刚刚安装过,在活塞外面裹薄铜皮,缓慢安装,一定保护好密封圈

网友:
油缸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密封,安装密封件的时候要用专业工具安装,尤其装的时候要涂润滑油.
油封内外方向,另斯特封与格来圈要区分.

网友:
发现拉伤时可用精密涂层技术修复,防止泄漏,省略机床加工

网友:
缸筒内部有响声,根据我的经验好像跟缸筒被研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如果缸筒被研了,那么活塞与缸筒的配合不好,容易引起窜油现象。你好好看一下液压回路图,是不是有缓冲的装置实效了。我没有搞过压力机,这是我的浅见

网友(2024-08-22):
注意密封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