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清华天河插件时老是出现内存不足---[求助]

楼主(2007-04-10):
我用清华天河插件时老是出现内存不足的情况(我的内存是1g的),而后就把cad给终止了,为什么?

我没装好么。

网友(2007-05-13):

调调虚拟内存

网友:

PCCAD的硬件要求不怎么高哦,很有可能是软件有问题也看能你计算机有问题从这两方面去找找原因了,

网友:

我用也是这种情况,没办法,只好不用拉!

网友(2007-06-19):

有办法解决!
解决PCCAD2004内存不足问题方案。
适用机器:WINXP操作系统(由于WIN2000系统下不会有该问题)
  方案一:在PCCAD2004的安装路径下,删除文件 TH_AUTOSnaP.ARX (智能捕捉)。
  方案二(推荐使用):用记事本打开PCCAD2004安装路径下的 acad.rx 文件,删除其中一行文本,即 TH_AUTOSnaP.ARX ,然后保存文件即可。

网友(2007-08-12):

关闭智能捕捉!!!!!!!!!!

网友(2009-08-18):
软件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