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一个具体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0):
请教各位同仁:

. V" {) u K

  有一个空间位置圆柱体,它与各个基准平面都有夹角,想得到这个圆柱表面与一个平面相交后的椭圆的中心坐标值(此平面与一个基准平面平行)?哪一位指教一下方法?

网友:

你的三坐标可以转测头吗?是内圆柱还是外圆柱?转了测头之后测量圆柱然后跟你需要的平面相交就可以得出你想要的点,如果角度与你机器的角度相差大的话建议在圆柱内塞根合适的芯棒,然后测量芯棒再与面相交,我也是做三坐标的,QQ:162192343
可以经常探讨探讨

网友:

二楼说的是,如果是旋转测头,应是很容易测量。再者,可利用测得元素做出你想要的点、线。我也是这方面的。
QQ45183022;
不知楼主用的是那个牌子的测量机呢?

网友:

基本和二楼的方法一样!!

楼主:

我用的是东精精密的测量机.
因为我在软件中找不到圆柱和平面相交点位置,不知该如何?因为平面与空间圆柱相交产生是椭圆截面,我试过打不到点的,各位同仁是否做过这类测量?

楼主:

终于解决了问题,现在看来真简单,但是在迷中却走了很久走不出来.好好学习.
谢谢楼上各位.我的QQ:503031818.有测量问题共同研究.

网友(2007-06-15):

我用的国产的,本人QQ282206672
本人用一年,

网友(2007-11-02):
我也是这方面的.QQ569273986,我用的是三丰

网友:
我也是这方面的.chinazfs@163.com,我用的是海克斯康的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如果是PC-DMIS的话,你就打开构造点的菜单,然后选PIERE,选测量要素的时候先选圆柱,后选平面就OK 了。

网友(2007-12-16):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问题,现在看来真简单,但是在迷中却走了很久走不出来.好好学习.
谢谢楼上各位.我的QQ:503031818.有测量问题共同研究.

楼主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能在这共享,让我们长长见识那才好呢!

网友(2008-03-10):
我用的是ZEISS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和我一样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这很容易的,旋转测头,打出圆柱后,用圆柱与平面穿刺,即可得到点的坐标。我用的是海克斯康。QQ  274453820

网友(2008-05-07):
我刚学 温泽公司的 三坐标    。。。。懂的太少了/////
           有人能  教我吗 ?QQ:395217908

网友(2008-09-20):
我们刚刚培训完海克斯康PCDIMS 4.2,有些地方学的不是很好,希望能与大家交流!
QQ:258862444  谢谢!

网友(2011-08-12):
我用的爱德华的机器,AC-DMIS,用相交功能很简单的,只是注意在圆柱变量后选择面即可,不然计算出来就成了圆柱轴线与平面相交的一点了。

网友:
本人刚接触三坐标,海克斯康的,以后向大家请教443203832

网友:
重新调用程序检测时,如何重新建坐标系?

网友:
本人马上要学海克斯康三坐标  望各位多多指教 有什么要注意的    QQ  12165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