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2铝材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7-04-10):
请问

5052铝材经过热处理,硬度是否增强,是否理想,是否可达到64度的硬度,会不会产生严重的变形?

网友:

据我所知(不一定对),铝是不能通过热处理(通常所指的淬火、调质的方法)来提高硬度的。

网友:

5052具有中等强度的材料,具有比较强的抗疲劳强度.
铝一般使用时效处理.
可以说一下使用场合吗?

网友:

工业纯铝分冶炼产品(铝锭)AL99.7、AL99.6、AL99.5、AL99、AL98。铝材有L1、L2、L3、L4、L5、L6。纯铝不能进行热处理强化。

铝合金可分为变形铝和铸造铝
变形铝合金可分为防锈铝、硬铝、超硬铝及锻铝。其中防锈铝不能进行热处理强化而只能用加工硬化来提高其强度。其他三种变形铝都能通过固溶处理(淬火+时效)来获得强化效果。
变形铝合金的热处理有
低温除应力退火--对于一些经冷变形的铝合金制件,为了消除因变形而产生的内应力,并仍保持其加工硬化效果,可采用低温除应力退火。加热温度一般为200-300C,退火保温时间为1-2h,然后空冷。
软化退火--为了消除变形铝合金因轧制或冷加工造成的冷作硬化,重新获得高的塑性,或者消除用淬火时效的强化,可采用软化退火。
淬火(即固溶处理,主要是提高耐蚀性)--获得均匀的单相边饱和固溶体。

铸造(铸造性能好)铝合金可分为铝-硅系、铝-铜系、铝-镁系和铝-锌系。
铸造铝热处理方法有人工时效、退火、固溶处理。

固溶处理主要是提高耐蚀性,也能提高材料硬度,但并不很明显。
不知楼主的64是指HRC还是HB,
如是HB64,能达到(最高能达到HB100)。
如是HRC64,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最高只能达到HB100)。这是其材料性质所决定的
铝可以用阳极氧化来提高表面硬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指导。

网友:

提供一页资料。

网友(2008-10-08):
5052是非热处理铝合金,不能通过热处理进行硬化,只能选择加工硬化,一般情况下,h38状态或者h19状态的是最硬的,这种状态可达到的硬度(韦氏)在80HBW以上

网友(2011-08-05):
学习了,论坛高手多啊

网友:
看了半天憨老的资料,感觉翻译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