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气体氮化氧化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求助]

楼主(2007-04-10):
材料40Cr 工艺 气体氮化 设备 井式炉 出炉后工件表面略有发红 谁能告诉我着么解决 谢谢~!

网友(2012-05-03):
发红,你就出炉呀,能不氧化吗

网友:
渗氮件表面出现氧化色、金属色------原因分析:渗氮箱密封不严,漏气使空气进入;冷却时箱内出现负压;干燥剂失效;出炉温度过高。补救措施:渗氮前检查仪器、仪表、管道和干燥剂,一切正常后方可投产;渗氮结束后随炉冷却时应继续向炉内通入NH3,确保炉内保持正压力;冷至200℃以下出炉空冷至室温,方可开箱。对氧化色采用研磨或轻喷砂去除氧化色后于500~520℃补渗5h,分解率20%~3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