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数控冲床911#报警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0):
我司一台AMADA数控冲床出现911报警,FANUC04PC系统,请教各位解决办法,为何会出现这种报警,怎么预防?请教.

网友:

我公司一台用fanuc0m的设备从4月开始频繁出现911报警,估计只主板某元件热稳定不好造成主板故障,关 电源等待后重起就可以使用,后来给电柜加了空调,效果良好

网友:

I think....
應該是跟二楼的差不多啦
amada的机台原本就是如此,它便宜賣你
之後電控箱內的模組過熱而燒毀
只好換模組,好便宜~~4-5萬而而
它賺的不是机台,而是後續的服務。

楼主:
Re: AMADA数控冲床911#报警问题---[处理OK]

同时按"0与DELETE"重新开机,将机台参数全部删除后,再重新依次输入CNC,转塔,PMC参数后,机台使用正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2008-10-12):
让我来告诉你吧

910

SRAM PARITY:(BYTE0

纸带记忆用RAM的RAM奇偶均衡出错。清除内存或更换SRAM模数或主板操作后,请重新设定参数等全部数据。
911

SRAM PARITY:(BYTE1
你的 报警提示是不是SRAM PARITY:(BYT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