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仪器和干燥剂?---[求助]

楼主(2007-04-10):
仪器功能描述:具有进气口,出气口以及压力表.仪器进气口连接气源,出气口连接要充气的密封腔.通过压力表可以时时检测密封腔的气压.

干燥剂功能描述:颗粒状,具有一般干燥剂的功能,湿度改变,干燥剂颜色改变,人可以通过观察窗观察干燥剂的颜色判断干燥腔能的湿度情况.

如上所述,应该有这样的产品,但不知道产品的名称,故请教各位大虾,在此谢过!

本人也会寻找上面的产品,如果寻到,会把结果公布上去.

网友:

干燥剂---可以采用变色硅胶即可!
这样的东西不复杂,不行做个非标件即可

网友:

你说那种仪器市场上没看到过,不过可以用一个气缸自己做一个。

网友:

第一个怎么看怎么像减压阀,只不过语气有点像把《水浒传》翻译成“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网友:

这种产品没有标准,都是根据需要定做,就是阀门(减压阀)、压力表,气管,两(三、四)通的连接,自己就可以做。没有现成的卖。

网友:

有直接安装压力表的气动减压阀,表装在阀的侧面,是一个整体,国产的就有,合资的、进口的都有。

网友(2024-07-10):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