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继电器如何选用?---[请教]

楼主(2007-04-10):
谢谢!!!

网友:

根据你所需要压力变化范围,及控制所需触点数量。

网友(2015-02-20):
是啊,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求解决

网友(2015-06-19):
根据你的需要,首先得是压力,然后有个常开常闭之分(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网友(2015-08-23):
嗯,就是先确定那个压力的临界值,然后再确认是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
2楼4楼5楼的楼主分析得很正确,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到论坛里查查,这样的问题一大堆,怎么这个问题整天反反复复的出现啊

网友(2019-08-13):
发帖赚金币

网友(2019-11-08):
有个旋钮可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