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搞数控切割机的朋友吗?

楼主(2007-04-11):
怎样才能降低等离子切割不锈钢厚板时的耗材损耗量

网友:

你是用等离子切割?你可以尝试看看水切割是否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有很多人因为材料昂贵\等离子切割损耗太大而转向采用水切割设备来切割.

楼主:

水切割?一次设备采购费用?后期耗材费用?主要参数,最大切割厚度,材质种类

网友(2010-03-30):
不锈钢切割 是个难题一般来说的话  水切割和气体切割都费耗材可以的要求不高的的话就用等离子切割在做打磨
条件好的可以上激光切割  我是做数控切割的QQ132116025有空可以聊聊

楼主(2010-05-25):
是可以的,你用的是哪种等离子

网友(2011-10-20):
看你切多厚的板啦 20以下的激光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