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LEUP是什么品牌的液压阀?

楼主(2007-04-11):
朋友公司的进口设备上的 PILEUP TCC-03-33单向节流阀和PILEUP CPB-03-35C单向阀损坏,

 h

我未见过这类阀,特向大家请教这是什么品牌的液压阀?在那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根本没有听说过:)

网友:

可以用相同安装尺寸的同类阀代替,为什么非得用原型号呢?
有些进口机器的阀就是进口国的小工厂出的,国内哪可能都有呢?

楼主:

西雅图 你好

这套液压系统使用电磁阀ASCO 8223G5  N个,电磁阀KONAN MVD2F-03-15A N个,

单向阀MVWIN-01 N个,调压阀KYB TP-07-A-1 N个和上面提到的两种阀。

楼主:

七七 你好

这是国有大型企业,必须原型号替换。没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