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硬度的标注---[请教]

楼主(2007-04-11):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在标注材料硬度时,什么时候用HRC,什么时候用 HB ,什么时候用HV等等。 我见到淬火材料常用HRC, 是不是必须用HRC?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根据你的设计需要啊!
4 L! E# k6 o9 H- i5 w比如你需要热处理到某一硬度,而这种材料在一区域常用HRC标称硬度,你就用HRC

楼主: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谢谢擦皮鞋的回答,你的意思是根据设计手册上材料上给的标注单位和范围进行标注。 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一般硬度低(比如退火件)的用HB,硬度高(比如淬火件)的用HRC,硬度更高的用HV。有时还根据使用的测量仪器来定。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我建议你看一看设计手册比较好,你会对硬度的测量、标注以及各种方法的应用范围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一般硬度低(比如退火件、正火件、调质件)用HB,硬度高(比如淬火件)的用HRC,仅仅表面硬度高的(如:渗碳、渗氮、镀铬等)用HV。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可以上网查查,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大家要向4楼,6楼学习,直接回答问题.教去查还用上来问吗?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洛氏、布氏、维氏、肖氏等硬度的测量和计算方法略有不同。但彼此之间硬度值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淬火的用洛氏HRC较多。但是像氮化等表面硬度层很薄的,用HV维氏比较多,表面压痕较浅。调质(淬火+高温回火)用HB表示的较多。而在橡胶机械当中,辊筒等冷硬铸铁表面用肖氏表示较多。机械手册上有各种硬度的对照表。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不错,受教了

网友:
Re: 请教:材料硬度的标注

一般硬度低的用HB布式,HRC洛式用于想获得较高硬度的表示,

网友:

一般用HRC表示的硬度较,HB表示的硬度较低.HV用于表面处理.洛氏和布氏有十倍的关系.不知肖氏的用途.

网友(2007-12-08):
肖氏硬度用于橡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