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焊接,求资料

楼主(2007-04-11):
大家好,我想学习一下等离子焊接的相关知识,你们手头上如果有相关材料的话,可否发一些给我了,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伸出援助之手啊?!?

网友:

楼主,你所提的问题范围较广,其实网上或者专业书籍中有相关的详细介绍;
转载部分你稍做了解:

等离子焊接与TIG焊十分相似,它们的电弧都是在尖头的钨电极和工件之间形成的。但是,通过在焊炬中安置电极,能将等离子弧从保护气体的气囊中分离出来,随后推动等离子通过孔型良好的铜喷管将弧压缩。通过改变孔的直径和等离子气流速度,可以实现三种操作方式:
1、微束等离子:0.1~15A
  在很低的焊接电流下,也能使用微束等离子弧。即使在弧长变化不超过20mm时,柱状弧仍能保持稳定。
2、中等电流:15~200A
  在较大的15~200A电流下,等离子弧的过程特点与TIG弧相似,但由于等离子被压缩过,弧更加挺直。虽然可提高等离子气流速度来增加焊接熔池的度深,但会造成在紊乱的保护气流中,混入空气和保护气体的风险。
3、小孔型等离子:大于100A
  通过增加焊接电流和等离子气流速度,可产生强有力的等离子束,与激光或电子束焊接一样,它能够在材料上形成充分的熔深。焊接时,随着焊接熔池的流动,金属穿过小孔被切割后在表面张力作用下形成焊道。单道焊时,该过程可用于焊接较厚的材料

网友:

楼主好!您可到如下连接去看一下:

http://bbs.cmiw.cn/forums/95290/ShowPost.aspx-----等离子弧焊工艺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08547/ShowPost.aspx----等离子弧焊送丝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