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是否有特别规定不能反转(请教)

楼主(2007-04-11):
我在设备试车阶段出现一个问题

6 Y `

如:动力端通过联轴器连接驱动设备

    中间加一个齿轮箱(减速箱)

 y

在试车阶段电机作为动力部分,往往因线接错而导致反转的可能,这样就使减速箱也反转

请问各位大侠:

6 [- x' _ Q

                   减速箱是否都可以反转,如果不可以反转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

如果是滚动轴承的,应该没问题的.可以双向
滑动轴承的就不行了,反转润滑就出问题,会烧瓦

楼主:

首先感谢上位的朋友

除了滑动轴承的减速箱不能反转外
还有其他的轴承也不能反转吗?
或者说
除了轴承这方面外
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导致减速箱也不能反转

网友:

反转需要的动力较大,就是增速机了
  我觉得应该都能吧,只要动力系统够用,润滑良好就可以

网友:

原来用过一种蜗轮蜗杆减速机由于他的设计是:蜗杆的一端是卡黄一端是螺栓固定,所以说明书上要求高速轴单向旋转,以保证卡黄不被损坏.

网友:

除特别说明外,一般都可以,如摆线针轮减速机是,无级变速器,WP系列

网友:

我觉得应该看减速箱的减速比,否则很容易毁坏齿轮,或者烧坏电机!

网友:

要看里面的润滑装置能否反转柱塞的没问题

网友:

没有,

网友:

各位估计没有看清楚楼主所说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电机正反转。

网友:

楼主可以发张图上来吗?

网友:

同意11楼的,楼主说的是电机也就是输入轴正反转,你们都理解成输入轴和输出轴调换使用了.

楼主:

其实就是13楼兄弟所说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在机器还没有真正投入生产
正在测试阶段
假设由驱动机器--即电机带动
在测试电机正反转的时候
万一电机的一相线接错了
导致电机反转
而电机由通过连接器通过轴传递动力给减速轴
导致减速箱的齿轮反转

问:
减速箱是否都可以反转,如果不可以说明不能反转的理由???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一般没有特殊说明的话无所谓啊.

楼主:

如果不能反转的话
他具体会受到哪些因素的限制而不能反转??

网友(2007-12-01):
不一定

关于减速机正反转,情况有很多种的。如果你是用在大型设备上,工作状况很特殊,这个时候如果突然给减速机来个反转,减速机可能因为热功率的问题,要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不能反转,像瑞雪飞天说的

网友:
很多减速机都应该能实现正转和反转.

网友:
一般应该能反转。除非有特殊规定的,没发现有。我们常用的齿轮、摆线针轮、蜗轮蜗杆没考虑过正反转。大多考虑减速机输出后的执行件,允不允许反转。常把负载摘掉,空转试一下。

网友:
反转会使原输入轴的转速大大增加,这样需要看轴承是否存在超速,如果是,有可能会导致损坏

网友:
先看一下减速机的标识,一般减速机厂家都会说明旋转方向。
常规的减速机:斜齿轮、摆线、行星,蜗轮蜗杆,原理上都可以正反转。
若标识不明显,可以查看是否带压力润滑,若有不可以反转;是否有逆止器,若有肯定不可以反转。另电机有强冷时也需注意分散的旋转方向(有些厂家设计的有旋转方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