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缸装配---[请教]

楼主(2007-04-11):
在装配日方设计的小型柱塞缸(样品)时,发现活塞进入部分时就进不去了,该设计有二个导向环,中间有一道Y型密封圈,现在活塞杆已到通过密封圈,到达第二个导向环一半,导向应该没有问题,因密封件是日方供的,没敢用压机压,如果光是防尘圈和密封圈的紧头会产生以上问题吗?

另外:油缸起动压力0。5MPA,活塞直径50,请高手解决。

网友:

新东西是很紧的,不然怎么密封?

网友:

这个贴子问题很怪,“装配日方设计的小型柱塞缸(样品)时,发现活塞进入部分时就进不去了”,到底是柱塞缸还是活塞缸?这两种缸的密封结构和安装是不一样的。

 K

“设计有二个导向环,中间有一道Y型密封圈”也有点不明白,如果是V型密封组或组合密封倒有可能。

如果是柱塞缸的话,松开(但是不要拆下)压盖螺栓,杆子上涂油,应该就会装得很轻松。装完后再拧紧。

网友:

请给个装配示意图,或许大家好帮你一点。

网友:

两导向环同心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2-11-16):
应该是缸筒倒角小了,不好装。

网友:
无图先不发表意见,等大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