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数控上挑丝,KNDTB2系统---[请教]

楼主(2007-04-12):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下怎样在数控车床上挑丝,我用的是KNDTB2系统,在数控能不能用丝锥攻丝?

网友(2007-06-06):

挑丝是指车螺纹吗?
  KND的话可以用G32.跟G92.

网友:

数控车床是可以用丝锥攻丝的。。。不过要看你的车床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2008-06-23):
用G92比较方便,G92的格式
 G0X----Z-----先定位
G92X----Z----F(螺距)
       X
       X
这是G92C车直罗纹,如果车锥度的话在  Z   后面加R
G92相对G33   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