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模的孔公差带怎么设计?---[请教]

楼主(2007-04-12):
请教:钻模的孔公差带怎么设计?

网友:

钻模设计有设计手册的,我用过。
5 M3 k# Y4 l, u一般取图纸公差的1/3

网友:

孔径公差和位置公差都要取1/3么?

网友:

孔径公差要考虑与钻头直径的关系吧。取一个合适等级的间隙配合?

网友(2007-08-08):

孔径公差要根据产品要求,位置一般取1/2----1/3左右的图纸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