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向轴承谁见过?---[请教]

楼主(2007-04-12):
各位大侠。

本人一个设计中需要用到一个轴向轴承。以前做机修工的时候见过,内孔有几列密布钢球支撑滑轴在内孔顺畅的来回滑动。但我没有一点相关资料,请有该资料的大侠传与我。谢谢!内装轴径大约在Φ20左右。

网友:

楼主说的是滚动直线轴承吧。

网友:

就是滚动直线轴承

楼主:

呵呵,应该是吧!不好意思啊,我只是见过,不过确实我是不知道那样的轴承叫什么轴承的。哪位大侠有相关资料没?有的话请发给我!

网友:

1、http://www.google.cn/search?complete=1&hl=zh-CN&q=%E6%BB%9A%E5%8A%A8%E7%9B%B4%E7%BA%BF%E8%BD%B4%E6%89%BF&meta=
2、http://www.jjbearings.cn/pro/ArticleShow.asp?ArticleID=80

楼主:

非常感谢5楼的“滴水天”大侠,我所要的就是这么个轴承,可惜你所发的这个附件缺少具体尺寸,不知能否补发给我?
(我上班的电脑公司有限制,只能上几个与工作相关的网站,不过我几乎都只是上社区,起他的我都几乎不去上。所以你所贴出的那两处连接我只能下班后再到网上去看了)。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你打开上面的网页2就可以看到。
产品列表

轴承型号        外 型 尺 寸 (m)        球列数        径摆(μm)         额定负荷 (n)        质量(g)
        FW        D        L        B        W        D1                        动负荷        静负荷
LM-6        6        12        19        13.5        1.1        11.5        4        10        108        186        7
LM-8        8        15        24        17.5        1.1        14.3        4        10        122        223        10
LM-10        10        19        29        22        1.3        18        4        10        259        424        27
LM-12        12        21        30        23        1.3        20        4        10        260        431        31
LM-13        13        23        32        23        1.3        22        4        10        289        506        41
LM-16        16        28        37        26.5        1.6        27        5        10        480        766        69
LM-20        20        32        42        30.5        1.6        30.5        5        13        590        1010        92
LM-25        25        40        59        41        1.85        38        6        13        1130        2030        200
LM-30        30        45        64        44.5        1.85        43        6        13        1470        2770        250
LM-35        35        52        70        49.5        2.1        49        6        15        1580        3070        370
LM-40        40        60        80        60.5        2.1        57        6        15        2180        4010        590
LM-50        50        80        100        74        2.6        76.5        6        15        4420        7150        1500
LM-60        60        90        110        85        3.15        86.5        6        15        5170        9030        1850
LM-80        80        120        140        105.5        4.15        116        6        15        8180        12800        4200

楼主:

非常感谢“滴水天”大侠。你让我省了不少时间。
再次感谢!

网友:

感谢“滴水天”大侠。你也让我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

黔遵客 网友好!

使用直线轴承要注意轴的强度,如下是以前讨论过的问题,帮你做个链接,以使你少走弯路。

syw   070414---09.49

用直线轴承的轴表面硬度至少达到多少才合适, 要如何处理?
http://bbs.cmiw.cn/forums/67367/ShowPost.aspx

网友:

二位客气了,都是网上有的,查找很方便。

网友(2007-05-14):

我们管它叫203242直线轴承
轴直径为20MM
国产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多为塑料沙架,进口的有金属沙架的,很耐用!

网友(2011-11-24):
直线轴承,很常见的东东,感谢7楼的数据

网友:
直线滑动轴承,国内国外都有专业的生产厂家

网友:
搞个图片让大家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