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材料,硬度HRC58~62. φ3.5H8孔,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07-04-12):
请教高手:

轴承钢的材料,硬度HRC58~62. φ3.5H8孔用什么样的加工工艺比较合适,现在我在淬火前放了0.05的铰余量.

 谢谢!

网友:

铰是铰不动了
要求不高,可以铰后热处理。
要求一般的,钻工艺孔热处理后线切割。
要求高的,留余量热处理后电火花加工

网友:

采用电火花加工合适

网友:

这么高的硬度,电火花加工

网友:

类似于我们的模具产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孔磨?有的话肯定没问题了。如果没有的话,像2楼说的。热处理前绞到尺寸留5丝余量,最好做真空热处理。回来后内孔用研磨沙在小台钻上研到尺寸即可。

网友(2010-05-03):
退火处理后再车加工,回来后内孔用研磨沙在小台钻上研到尺寸即可。

网友:
硬度不低,你留少量的余量,可以热后硬镗试试,应该可以。当然刀具要 有要求,比如立方氮化硼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