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淬火后,能不能发黑处理?

楼主(2007-04-12):
今天热处理外协人员说,热处理厂家说:GCr15淬火后发黑处理会引起硬度下降,有时会产生裂纹。

我不知这可能性是否存在,也没查到相关资料,有人来解释下原因?谢谢!

网友:

应该有可能!发黑时需要将工件侵入水中,这时可导致其表面侵水脆化(好像是氢化原因)!
另外一般轴承都用涂抹甘油方式防锈!你做的什么零件需要GCr15?

楼主:

谢谢2楼
GCr15淬火后对氢化特敏感?
轴类零件。

网友:

其实我所说的氢化是指轴承在使用中进水导致使用中表面与水中离子产生反应,致使表面硬度下降,直至表层剥落,轴承严重损坏!至于是否与你的零件类同,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一般发黑液体是用NaOH和NaNO3,而氢化是在富氢的环境中才能生成.
不是太清楚里面的原理.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你是做高频淬火吗.高频淬火后有这种可能.我也是做轴的.

网友:

可进行磷化处理。

网友:

发黑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氧化膜,采用高温蒸汽的话也会有很大影响吗?我在工厂见到的发黑是采用高温蒸汽的

楼主:

热处理操作工只能对现象结果说GCr15淬火后不能发黑处理.具体原因说不出道理。
准备抽一天时间到热处理厂去问下他们的热处理工程师,了解下情况后再分析。
原因问清后再传上来。

网友:

期待您的结果。

网友:

用普通的碱性发蓝处理就可以,我们做过很多次了,没问题!!!
再试试

网友:

我又问了问,硬度肯定会降低一些,因为碱性发蓝的温度一般在120-135度之间,相当于对零件低温回火了;再有,在清洗零件时不用凉水漂洗就不会有裂纹出现了。常温发蓝怎么样!

网友(2013-01-23):
几年过去了,楼主还记不记得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还是有什么说法,想多了解一点。

网友(2013-07-16):
GCr15是轴承钢的一种,不适合高频淬火,整体淬火必须油冷。

可以发黑。很多轴承圈都有发黑处理的。硬度会下降,但是下降的非常小。因为发黑的温度只有130-140左右。

我们这里的轴承厂用的GCr15就有很多发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