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粘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2):
各位大侠,我在焊接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

SP783-590Q   T1.2(合金化镀锌钢板冷轧高张力板)和SP781-440Q    T1.4(合金化镀锌钢板冷轧高张力板)、

% F$ C8 E _. T S* B

SP783-590Q   T1.2(合金化镀锌钢板冷轧高张力板)和DC54D+ZF     T0.8(合金化镀锌钢板)焊接时出现粘枪较严重的

! H7 q$ _ q# U# @- G

现象,调试过了还是不理想

# U `

望各位指教……

楼主:
Re: 焊接粘枪问题请教

补充:是采用悬挂点焊机(电阻焊),电极材料为CuCrZr,电极端面直径为6mm

网友:
Re: 焊接粘枪问题请教

是不是电极冷却的问题?电流大不大?我新手乱说的

楼主:
Re: 焊接粘枪问题请教

谢谢楼上的,电极冷却没有问题,我把焊接电流
也调过了,还是有粘枪的现象
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
Re: 焊接粘枪问题请教

楼主好,通过相关资料的查阅,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因素:

对于镀锌钢板点焊:先于钢板熔化的锌层形成锌环而分流,致使焊接电流密度减小;锌层表面烧损、粘连、污染电极而使电极寿命降低且容易产生焊接缺陷。

就电极而言,使用相对较贵的DSC 20 级合金电极,电极粘着性减小。

再者就是电极的冷却十分重要,冷却水流必须充分,保证电极接近室温。

楼主:

谢谢版主的帮助!我又学到了好多的东西,有一点还想进一步了解:锌环这块的资料能否分享一下啊,我对这块还不太了解;目前的方法就是采用硬规范,尽量把镀层先破坏再焊接,使电流密度尽量减少。电极表面的粘接物我们采用修磨电极来避免,300点修磨一次,同时也避免产生焊接缺陷。 DSC 20 级合金电极能否介绍详细点,我想应该比较贵,是要考虑生产成本的;我们目前采用CuCrZr的电极,没有采用更好的CuAl2O3(不用经常打磨、粘枪现象少)电极也是考虑成本

网友(2007-06-08):

在不改变电极头和不破坏钣金件的镀层的情况下,你可以150点修磨一次电极头

网友:

钣金件镀层的清洁度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又有一段时间没来社区了,感觉我们焊接这版块不是很活跃啊,
是不想发点东西,还是别的原因呢?
其实焊接特别是电阻焊接这块在汽车行业应用是很广泛的,
望大家多参与讨论,更希望高手多多赐教,让我们搞活焊接版块,
共同关注我们自己的行业,我们的汽车行业

楼主:

斑竹不要介意,我只是发发牢骚,只想让更多的大侠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共同提高.
说一下我们的主题吧.后来经过检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用的
电极材料问题,出现粘枪的电极是从另外厂家进的,材质不是CuCrZr,
故焊接性能有比较大的差别.
对焊接电极材料这块要严格管控,因为材料的不同对焊接质量影响
太大了,相关资料在以前有网友发过了,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不好意思.

网友:

inwall友好!

    “良药苦口”您说的的确是实际情况,这个版块相对是比较的冷清,这与我的能力和精力的确有很大的关系(此问题我已在置顶的公告中致歉了),但需说明的一点是我在尽自己的努力来让版块为众多的工程师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也正如您所说的,毕竟一两个人的能力和水平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通过大家的积极参与才能让该版块充满生机,和人气。

     最后,希望您能够常来看看!

楼主:

版主
也不用这么客气,不敢称为 您 ,大家都是要共同的提高。
你在公告中的致歉我也看过,我觉得也不用这样自责,我想
你也是在为大家服务,也是想为大家作贡献,有这就足够了,
我支持你!相信大家也会支持你的!
我会经常来社区的,同样希望大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