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弹簧力度---[如图,请教]

楼主(2007-04-12):
有个产品,用到如图所示的弹簧,目前力度达不到要求。曾尝试改变角度和线径或材料,但改善不明显。角度过大则力度失效,如改变线径,需要减少有效圈数(否则位置不够),请教:

如果圈数减少,同样材料同样结构,力度变化趋势如何?

各位,有何更好的建议?

网友:

用的什么材料和热处理?
加大线径能提高弹性,(在一定范围内)圈数对弹性影响不大。

楼主:

材料T9A, 我查了资料,属于碳素工具钢。
有改材料直径:1.8 (原来是1.6),力有改善,但不能通过寿命测试。
热处理温度:240 时间:30分钟

网友:

在热处理专栏有弹簧钢的介绍。

网友:

如果圈数减少,同样材料同样结构,同样变形角度,力度变化大

楼主:

用在衣柜铰链上的,要通过5万次的开关寿命测试,并且开启力要达到要求,目前我们不能同时达到两个要求。
如果不进行热处理以消除加工过程造成的应力,力度和寿命都不可能达要求。

网友:

先从理论上了解,再下手好办一些.

网友:

有没有做过计算?该弹簧承受力在多大范围内才能达到寿命5万次?

网友:

材料用弹簧钢丝,例如60Si2Mn等。具体可查《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