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型号的尼龙更适合做挤压用?---[请教]

楼主(2007-04-12):
请问 哪种型号的尼龙更适合做挤压件?小弟今天接到客户的电话想把材料ABS改为 更适合积压的材料。在这方面小弟是一窍不通,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

一般热塑型塑料都可以挤压成型,只是工艺不尽相同。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侠能否提供几种尼龙型号?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
延展性差点用PA6或者PA66
延展性好点的用PET或者P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