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格式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2):
大家好~

我问下在GSK980TA循环指令G71的格式

G71 U1 R1.5

G71 P1Q2X0.4Z0.4F0.15

为什么我在执行 G71 P1Q2X0.4Z0.4F0.15 这一格式是~

; Z3 `6 O. @ k; R

车床报警 是未检索到P的位置~ 希望大家高知~

谁会在广数上绘图~ 我怎么列不下来~ 谢谢~

. o$ _ B

向高手请教~

网友:

把完整的程序发来
这样没有办法说清楚
应该是G71上一部的问题
系统提示是G71问题

网友:

第二段G71应该用U,W...而不是XZ

网友:

呵呵不知道我说的对你的车削系统有没有用处`我们学校用的数控车床(FANUC的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记得好象是沈阳机床厂的机器)上的格式是:
G71u_r_(每次进刀量应该比退刀量大吧?好象没太大关系呵呵)
G71p_q_u_w_f_s_
而后G71下一步的直线进给的时候是不准许有Z向进给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初知拙见`,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UW.XZ这个是有的机床有混编功能的,看你设置参数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