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英制螺纹的?---[请教]

楼主(2007-04-12):
直径5.5英寸的英制外螺纹,客户反映牙型角偏小,牙深不够.国内有什么样的方法去测量?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不用管客户那么多。如果用一般的螺纹测量工具测出来是好的就行了,就说明你的产品是合格的。测螺纹孔的叫塞规和压规,测外螺纹的叫环规。这些你肯定是知道的吧。

网友:

刀具和检具都可以到当地的计量所、计量局什么的单位去检验,外螺纹应该也可以测量的。他们测的比较权威。

网友:

用螺纹样板测量

楼主:

牙深只有1.35mm,用样板去测量很难看出来的.我们开始也是这样做的,认为合格了发到国外.人家说不合格,还发了张用投影仪测量的检验报告,上面清楚的显示牙型角偏小,牙深不够.你们说光靠样板怎么去保证?

网友:

螺纹是有不同等级的,订货时双方同意的标准是什么?而且检测手段也得包含在合同里,否则后患无穷。UNF外螺纹在国内找个投影仪测不难。样板肯定不行,只能用来区分是何种螺纹,环规只测PD,,,,螺纹的要素远不止这些吧!所以要在合同里写明。

网友(2007-10-07):
万能工具显微镜

网友(2008-03-20):
用万工显撒..................

网友:
有一种螺纹扫描仪能检,价格在100万左右。

网友(2010-12-15):
用螺纹规就行了

网友:
如果您要检测螺纹的话 有螺纹塞规和环规之类的~~~

网友:
订做个螺纹规就可以了